求教Vision+ WiFi中继距离延长的方法

楼主(2014-06-26):
如题,感觉vision+的图传距离有些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延长距离,请大神指导啊!~

网友A:
如果是iPhone的,到iTunes 购买 Vision+软体图传增强App(60RMB)。启用此软件后可以增程50~100%。据说安卓版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Phone的,到iTunes 购买 Vision+软体图传增强App(60RMB)。启用此软件后可以增程50~100%。据说安卓 ...

哦?这个可以试一下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Phone的,到iTunes 购买 Vision+软体图传增强App(60RMB)。启用此软件后可以增程50~100%。据说安卓 ...

请问安卓的在哪里下载?叫什么名称?

网友C:
其实玩V+原厂的设置还是够用的了,基本上在半径500米没啥问题,再远了首先失去信号的应该是遥控器,而且500米以外就超出视距了,老这么玩心脏受不了啊。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安卓的在哪里下载?叫什么名称?

名称:Vision+ Wi-Fi Booster ,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称:Vision+ Wi-Fi Booster ,没用过。

谢谢,我找找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玩V+原厂的设置还是够用的了,基本上在半径500米没啥问题,再远了首先失去信号的应该是遥控器,而 ...

不改飞控的情况下就可以满足?
我记得你好像是改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改飞控的情况下就可以满足?
我记得你好像是改过的吧。。

改了才发现其实原产就挺好

网友E:
用軟件就可以增加50%~100%那DJI的研發人員該去切腹自殺了!
個人感覺有點不靠普,還是硬件上加強吧!換天線or增加功率才是上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軟件就可以增加50%~100%那DJI的研發人員該去切腹自殺了!
個人感覺有點不靠普,還是硬件上加強吧!換天線o ...

原天线的输出功率足够大了,好像是11db。之所以飞不了那么远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dji的一种保护策略

网友:
保持在视距内飞行,既合法又安全。

网友:
安卓的vision+ wi-fi booster 找了半天都不知道有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
原厂图传700米左右,用了APP功放接近1000米,这是本人验证过的,当然飞场是海边,没任何遮挡物。原厂够用了,超出视距真心提着心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