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几个小问题 望各位解答

楼主(2014-06-26):
我的是飞越无副翼450机
1、3S 2200MA电池悬停只能飞5分钟 正常吗?
2、飞起来以后机身总是有点向右倾斜是怎么回事? 重心问题吗?  要怎么调?
3、尾巴总是缓慢自旋 对舵机和控进行过微调 但是始终不能完全消除 要么缓慢右旋 要么缓慢左旋  请问这个怎么调?

网友:
450机2200电池飞悬停5分钟属正常范围内,但也要知道电池落地后的电压是多少,如果落地后电压小于3.7V应该说稍微超标一些,如果落地后电压更低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
1,时间是正常的,不过最好落地后测一下电压不能低于3.7V
2、不太正常,电直起飞有由于地面效应该是向左偏一点
3、也是不正常的,
2和3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很多得逐一排除,比如说震动,主轴和横轴,还有尾横轴是否弯曲,虚位,轴承是否,扫齿等现象。玩模型就是折腾。

网友A:
、飞起来以后机身总是有点向右倾斜是怎么回事? 重心问题吗?  要怎么调?
正常,不用调-------也调不了。是尾桨与主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造成的。

网友B:
用的什么陀螺仪?提高感度试试能不能解决自旋问题。

网友:
5分钟基本算正常的,因为飞行设置、手法、飞机装配、配置都不同,所以没固定值
尾巴缓慢旋转看具体往是哪边了呵呵你可以进群334809209  大家一起讨论学习,呵呵

网友:
看帖是收获,顶贴是美德!

网友C:
1正常的,注意电池下来每片不能低于3.8,如果低了就减少时间。
2.不正常,你调整一下十字盘水平,不知道怎么调的话就看看教程,十字盘要跟机身水平才能保证不怎么飘。
3.不正常,看看陀螺仪是不是工作在非锁尾模式了,还有尾巴中立点对不对。还有感度够不够。

网友:
去飞场,给老鸟看看吧。

尾巴问题纸上谈兵,不好解决的。

网友:
一般设定4分钟

网友:
1.    5分钟正常,如果想稳点或者急推油不甩尾可能还要增加转速,转速高的话5分钟都飞不了
2.    飞起来右倾没事,只要悬停平、能挺住就行了,起飞往左移正常,地效。
3.    锁尾问题,检查尾巴和锁尾舵机。软件从新设置。
4.    还好这些问题遇到过,这样给你解答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什么陀螺?左旋右旋,可能是尾中立点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以后机身总是有点向右倾斜是怎么回事? 重心问题吗?  要怎么调?
正常,不用调-------也调不了。 ...

谢谢回答

你意思是所有直升机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陀螺仪?提高感度试试能不能解决自旋问题。

谢谢回答

K8  这个问题主要是感度不合适引起的吗?  我新手不懂  晚上我把感度调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正常的,注意电池下来每片不能低于3.8,如果低了就减少时间。
2.不正常,你调整一下十字盘水平,不知道怎 ...

谢谢回答  十字盘肯定调平了的 但是机身还是右倾
尾巴问题 我查了一下 看来跟感度关系比较大  我晚上回去调了试试

网友D:
飞机起飞应该是往左倾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K8  这个问题主要是感度不合适引起的吗?  我新手不懂  晚上我把感度调高试试

我觉得主要就是1,感度低了 2,尾桨中立点偏移过大 3,机身本身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主要就是1,感度低了 2,尾桨中立点偏移过大 3,机身本身震动过大。

谢谢回答
震动多大算比较理想呢?  我在V8里面看的 油门30-40的时候最大 1000左右  再往上基本在600-80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起飞应该是往左倾斜

不是起飞  是正常悬停的时候 机身一直是有点又倾的

网友:
正常悬停右倾斜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震动多大算比较理想呢?  我在V8里面看的 油门30-40的时候最大 1000左右  再往上基本在600-800 ...

那已经不算大了。应该不是震动问题。我觉得飞起来1000多震动应该还算正常的。如果能调到1000以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