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4SG遥控如何设置云台F1、F2通道

楼主(2014-06-26):
请教:FUTABA14GS遥控如何设置云台F1、F2通道?

      因连接高清图传需要,云台需使用V2飞控的F1、F2云台控制接口,使用futaba14SG遥控器,不知道如何设置?特请教.......

F1、F2在那?如何选择通道映射F1、F2?

网友A:
随便插二个空置通道行了,在控内设定这二个通道用旋钮操作正面或两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插二个空置通道行了,在控内设定这二个通道用旋钮操作正面或两侧的

问题是在FUTABA14中云台F1、F2通道 是那个通道?显示的是?

网友A:
空置通道也不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置通道也不懂吗?

FUTABA14GS遥控如何设置云台F1、F2通道?闲置通道映射哪个标识?或者说如何确定那个是F1、那个是F2?

网友:
F1 F2大羌才有的,摇控只有AUX1 AU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