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飞控请教

楼主(2014-06-26):
本人新手,问题一:昨天按照说明书和调参软件设置好了S4,最后测试的时候,掰杆后给点油门有一个电机不转,这时候持续给油门一直到最大才会转,但是时转时停?
              问题二:设置好了失控返航,为什么电机在转的时候,一拨返航开关电机会停转?把返航开关再拨回去,电机又开始转,搞得跟熄火开关一样。

网友A:
记号!明年我再来看厂家客服有没有回复此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号!明年我再来看厂家客服有没有回复此贴。。。

不会吧。。。。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觉得吧,好像是油门行程没设置哦

网友B:
这厂家回复啥啊~~~感觉是调试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厂家回复啥啊~~~感觉是调试问题啊~~

调试正常啊,调试后的检测都正常

网友:
先要解锁,

网友C:
油门最大,才会转,你的飞控在自动旋转上,切成手动,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大,才会转,你的飞控在自动旋转上,切成手动,就搞定了。

谢谢,为什么一切返航,电机就会停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一切返航,电机就会停转?

你的飞机没有起飞,所以,一切返航,自然就停。

你玩s4,我也玩s4
你加我QQ吧1565900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没有起飞,所以,一切返航,自然就停。

你玩s4,我也玩s4

没有飞,但是电机在转啊。也会这样子吗?

网友:
又碰到一个在地上试返航的,对了,你在地上,一切返航,电机疯转,如果安桨的话,你还追得上吗?因为飞控脑子好使,知道自己没动地方,所以正好休息下喽。

网友:
楼上的回答精辟!

网友:
你机子都没飞起来开失控返航当然电机停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