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电调不知道能不能刷和序

楼主(2014-06-26):
放几个照片

楼主:
手里还有几个,如果不刷只能闲置了。除了XA的飞控,别的接收机用不起来,单片机是atmega8,P+N的

网友A:
设计很规范,东西不错

网友:
试刷过。会改程序的行

网友:
这个电调很好的!!

网友B:
有外置晶振,有三极管推动,看样子是p+n的,看不清元件丝印,不好确定,要刷也是tgy或者是tp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外置晶振,有三极管推动,看样子是p+n的,看不清元件丝印,不好确定,要刷也是tgy或者是tp两种

是P+N的。你能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很规范,东西不错

85一个,比好赢飞腾10A还贵。不刷只能闲置了。

网友:
好盈铂金80A的能刷吗?? 我看了一下, 里面只有30A固件。。

网友:
路过  同问  帮顶  拿分  闪人

楼主:
再发点清楚的照片,高手看看

楼主:
不知道怎么接刷机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85一个,比好赢飞腾10A还贵。不刷只能闲置了。
想试试刷程序 多少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试试刷程序 多少钱出?

有四个,三好的,一有问题。四十一个120包邮,有问题送了!

网友D(2014-07-29):
这个电调的输入pwm信号的脉冲宽度是200至1200微妙的,一般电调大约是1000-200的。我用它做了个滑翔机驱动,用arduino把控的信号“翻译“它能识别的信号。有点麻烦哈,反正也要用arduino控制滑翔机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调的输入pwm信号的脉冲宽度是200至1200微妙的,一般电调大约是1000-200的。我用它做了个滑翔机驱动, ...

难度高吗?简单的话我也做个。废物利用嘛!

网友E:
可以刷,用ATMEL的STUDIO 软件也可以用国外KK flash tool,然后用AVRUSB或者AVRISP MKII,将MEGA8几个引脚(MISO,MOSI GND, VCC, RESET,SCK) 引出来然后与烧写盒对接就行,我建议将程序烧到BOOTLOADER方便后续更新。引脚下载芯片的资料看下就知道了, 记得给电调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度高吗?简单的话我也做个。废物利用嘛!

需要有一点arduino的知识,这段程序也很简单,如果需要我可以把C代码给你。但仅仅是为了利用几个电调就不值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刷,用ATMEL的STUDIO 软件也可以用国外KK flash tool,然后用AVRUSB或者AVRISP MKII,将MEGA8几个引脚 ...

你刷过成功了吗?有地址吗?我邮给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