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小飛控 2.8克 帶六軸陀螺儀, GPS,氣壓,指南針...

楼主(2014-06-26):
全世界最小飛控 2.8克 帶六軸陀螺儀, GPS,氣壓,指南針...
這是個開源的飛控, 不知道國內有沒有能人可以山寨一批造福人群呢?
http://1bitsquared.com/products/lisa-s
http://wiki.paparazziuav.org/wiki/Lisa/S

楼主:
為什麼發了這個文章,IP 就被封了???

网友:
唉,希望迷你四轴厂家能够用上,造福我辈。

网友:
看上去不错,不过,好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什麼發了這個文章,IP 就被封了???

因为你实际上通告了哪些是已经被淘汰了的飞控,丧钟已经响起,所以"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其实,这是必然趋势,不用山寨价格也很快就会下来,谢谢你的通告。好好研究吧,微型无刷四轴有戏!

网友A:
这个是有刷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刷飞控

对BLHeli电调来说这不是问题,加上D1000无刷才重3克比一枚7x20有刷还轻,我的无刷四轴用的是2.5克重金星达飞控,若有这2.8克全能飞控就太完美了,等着吧快了。目前小于100mm对轴的微型无刷四轴的症结就是不能负重,起飞重量超过35克就飞得很差,这就是2.8克全能飞控的意义所在。

网友:
口水,呼唤山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BLHeli电调来说这不是问题,加上D1000无刷才重3克比一枚7x20有刷还轻,我的无刷四轴用的是2.5克重金星 ...

有刷飞控能控制BLHeli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飞控能控制BLHeli电调?

没错。这个最新推出的飞控将淘汰当下各种品牌的飞控,同时既可以驱动有刷电机也能驱动配置BLHeli电调的无刷电机,但有刷电机磁屏蔽不佳所以飞行器做不小,而无刷电机磁泄漏很小可以实现具有定点定高自动返航的微型全能四轴飞行器。

楼主:
這個整機哪裡賣什麼價格?

网友:
希望迷你四轴厂家能够用上

网友:
果然很吊!如果还能集成FPV就更好了!做一个蚊子四轴,飞到女生寝室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