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1/350.052D静改动

楼主(2014-06-26):
用的是威骏的模型,仿照论坛里某位高手的伯克舰做的,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高手指正

电调在接收机下面

电调在接收机下面

远航中

远航中

远航中(近照)

远航中(近照)

网友A:
第一张图我找了半天才发现船

网友B:
建议直升机改成玩具遥控机,艇离岸后直接从甲板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我找了半天才发现船

船小了点,长44,宽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升机改成玩具遥控机,艇离岸后直接从甲板起飞

这5Cm宽小船有点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5Cm宽小船有点难度。。。

小直机有的,5CM宽度放得下的,你只要起飞,没让你降落(售价88元)

网友C:
顶一个 完美 等我的做好果断上图!

网友D:
顶!
关心1:350,那730近防炮,如何做的?
1:150,已经让我叫苦不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个 完美 等我的做好果断上图!

嗯,期待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直机有的,5CM宽度放得下的,你只要起飞,没让你降落(售价88元)

,学习了,以后会玩直升机了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
关心1:350,那730近防炮,如何做的?
1:150,已经让我叫苦不跌。。。。。。

。。。。现成的零件,我只是把他拼装上

网友E:
介绍一下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介绍一下动力配置。

单个的180电机

网友(2014-08-01):
连接轴和舵机的摇臂发给我PM站内,谢谢

网友F:
各位,双轴双桨得船,可不可以用单个方向舵?因为其中一个被我不小心搞坏了,一时间找不到东西替代

网友:
肯定可以用,只是舵效会差,转弯半径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