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来帮忙飞机为啥不转

楼主(2014-06-26):
亚拓450二手的,买来就是不转,已经按说明书上的,都调试过。就是不转。请高手指点迷津。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帮忙解答,修好的。赠送一块全新的锂电,以表谢意。下面是我发上的视频给大家看。?x

网友:
遥控器不错的说

网友A:
右手油门?看着动作反应不对啊?油门摇杆上升十字盘应该整体上升。对频,设油门行程了吗?用的什么电调?进角和工作频率查一下。你的电调设置肯定不对,陀螺自检的声音倒是正常。

网友:
好像都乱了,重新设置一遍吧,先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B:
电机与电调连接有问题,也就是说有虚接的地方6个焊头有一个断,通电1、2分钟电机可能会热。

网友C:
感觉LZ火气好大。。

网友B:
推油门时3个舵机臂应向上,应调正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手油门?看着动作反应不对啊?油门摇杆上升十字盘应该整体上升。对频,设油门行程了吗?用的什么电调?进 ...

谢谢楼上的大哥,什么电调我也不太清楚,你说的电调应该怎样设置,能详细点吗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门时3个舵机臂应向上,应调正反向

大哥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LZ火气好大。。

是的,弄了几天都搞不好,真想砸了它,他感觉自己上当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有设置好,找电调说明书来看看吧。遥控器的油门锁定设置了吗,是不是控的油门锁了。还有斜盘舵机设置不对,推油门应该3个舵机同时向上。

网友:
推油门时3个舵机臂应向上,应调正反向
或改变混控项("AIL"、"ELE" 到 "PIT")正负50%

网友:
看样子像是亚托电调,按理说亚托电调是自适应的,网上有亚托电调设置程序,照着做就行了。油门设置:开控,油门摇杆最高,接电,听见马达声音2秒内油门摇杆拉到最低,再听见声音表示油门设置成功,断电再开机就行了。另外你的十字盘在推油门时好像3个舵机不是同方向的,看一下舵机正反向和十字盘混空吧。

网友:
改变混控项"ELE" 、PIT这两个值如果是+50%就成-50%,如果是-50%就成+50%,ELE" 、PIT都要改,(方向和螺距)

网友:
飞机都没调好 !!推油应该十字盘整体向上!! 校准行程!

网友:
油门上推,动作完全不对,正确的动作应该是油门上推,三个舵机一起往上走。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有调好,你应该仔细看看电调设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与电调连接有问题,也就是说有虚接的地方6个焊头有一个断,通电1、2分钟电机可能会热。

你的意思如果没有虚接点的话电调不管接多久,都不会发热吗?

楼主:
刚刚不知道怎么调整一下转起来了转的很快怎么也停不下来吓死人了,还好把大奖才下来。不然刚才肯定是见血,后来只有把电池拔掉才停下来,把遥控器的电池,关闭也不行。请问大家碰到这种情况怎样让他马上停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不知道怎么调整一下转起来了转的很快怎么也停不下来吓死人了,还好把大奖才下来。不然刚才肯定是见血, ...

失控了?好危险呀,你是不是把3D开关开了?
由于手机上的看不到你的视频,看回复应该是你的十字盘混控没设置吧?也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控,如果有直机的模型文件直接拿来用或者自己从新设置下,至于电调的行程如果没调试好回复里有的设置下,还有什么不懂的加我Q1664573305

网友E:
不会是你开着熄火呢吧,还有就是推油门应该十字盘整体网上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了?好危险呀,你是不是把3D开关开了?
由于手机上的看不到你的视频,看回复应该是你的十字盘混控 ...

我是futaba t6exhp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你开着熄火呢吧,还有就是推油门应该十字盘整体网上移动,

是开着熄火呢,遥控中途关了一下,重开更快,只有拔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不知道怎么调整一下转起来了转的很快怎么也停不下来吓死人了,还好把大奖才下来。不然刚才肯定是见血, ...

油门设置反向了,就是油门最低时(向下)是油门的最大油门,推到最高时就停转了(电机)。把油门设置改过来。

楼主:
哈哈终于明白了,
1原来油门自己不知道艾措哪里了改成左手了,
2油门曲线设置错误
3电调启动设置也有问题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那声音好像好似进程序的 电调要重新设定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不知道怎么调整一下转起来了转的很快怎么也停不下来吓死人了,还好把大奖才下来。不然刚才肯定是见血, ...

油门行程有问题,反转了,新手应潜水,别一下上直机 看你视频多危险!这么近。。。多看看控的说明书!

楼主:
刚装上了浆,飞机在地上打转也没敢飞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你开着熄火呢吧,还有就是推油门应该十字盘整体网上移动,

您的意思是推油门的时候,三个舵机从底部,顺着油门往上走对吗?那调机的时候也要开始调到最底下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行程有问题,反转了,新手应潜水,别一下上直机 看你视频多危险!这么近。。。多看看控的说明书!

反转了什么意思?您是指大浆,本来是顺时针转现在是反转了吗?还是指油门操纵杆在最低位的时候最小,现在变成最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转了什么意思?您是指大浆,本来是顺时针转现在是反转了吗?还是指油门操纵杆在最低位的时候最小,现在 ...

油门反转了!最小的变最大,最大的变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推油门的时候,三个舵机从底部,顺着油门往上走对吗?那调机的时候也要开始调到最底下喽。

先调中点,油门摇杆在中间,舵机臂水平,大桨0度。推油门的时候应该是十字盘平行的向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