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 3.0 控制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4-06-26):
请教论坛的老师们,有没有BGC 3.0 控制板用4S电池供电的,我问了群里的夜吻老师,说行,但是没有详细说,所以想请教一下论坛的老师们,究竟行不行,效果如何,期待老师们指教

网友A:
可以!最高24V 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最高24V 输入!

谢谢楼上的老师,我查了一下淘宝上的说明,都没有标着输入电压数,有点害怕

网友B:
用的是 32bit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 32bit的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买的截图,楼上的老师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是买的截图,楼上的老师看看

晕了 晕了!!不好意思哈!! 我看错标题了!! 我以为是 32 位的了呢!! 这是8位的!! 可以直接4S 供电!! 但最好是装个 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 晕了!!不好意思哈!! 我看错标题了!! 我以为是 32 位的了呢!! 这是8位的!! 可以 ...

你好啊,这8位的和32位的有什么区别啊?怎么看的出来啊?再就是,我试验了,能直接用4S供电,但是不稳定,我反复试验了很多次,用4S供电云台经常失灵,刚通电时云台还正常,过一会儿就失灵了,歪了也不回位了,一换上3S电池就没事,就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是买的截图,楼上的老师看看

还是8位的  买32bi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啊,这8位的和32位的有什么区别啊?怎么看的出来啊?再就是,我试验了,能直接用4S供电,但是不稳定 ...

可以 去官方 看下 具体说明!! 调参软件中有网址的!!

网友:
我4S  上过电   没烧掉 - -

楼主:
我也试拍了,不会烧,但是稳定性不好,刚加了降压模块,过几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