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混空设置

楼主(2014-06-26):
我想在jr xg8上设置一个混空来实现--用右手拨片来实时调整一个三段开关通道的行程

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设置 O(∩_∩)O谢谢

网友A:
用操纵杆档位开关【STK POS 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操纵杆档位开关【STK POS SW】

我意思是右手握把处那个拨片开关,设置方法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吗?O(∩_∩)O谢谢

网友A:
你想把它设置成什么具体用途?另外(右手握把处那个拨片开关)那个不是开关是一个通道(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把它设置成什么具体用途?另外(右手握把处那个拨片开关)那个不是开关是一个通道(电位器)

我想把它设置成用来控制一个三段开关(AUX2)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