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黑白配··············

楼主(2014-06-26):
之前用的时候还好好的···最近发现摄像头一边彩色一边是黑白色

拉远点··发现全部都是黑白色的······难道要换新的???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一供电,二感光芯片问题

网友:
看上去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否光线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供电,二感光芯片问题

供电是11.1V            光感芯片就不知道是不是这出错了··········

之前还好好的······

网友B:
果断换吧,没救了。。。我有摄像头出,便宜又好用,超清楚的。。呵呵,联系我站内信或者QQ260041071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是11.1V            光感芯片就不知道是不是这出错了··········

有些摄像头,电压低或者高时,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当然不一定是你输入电源的问题,可能是摄像头本身的稳压模块坏了,导致输出电压过高,当然这些也没办法查,除非打开摄像头,看里面输入的电源线输出多少,一般是输出5V,3.3V也有,不过比较少。
如果是感光芯片问题的话,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换吧,没救了。。。我有摄像头出,便宜又好用,超清楚的。。呵呵,联系我站内信或者QQ260041071

我买一块全新700线的板子才70多···········你的要多少出······

网友:
不是太了解,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一块全新700线的板子才70多···········你的要多少出······

我带超清的大镜头才120包邮、、800线的板子。。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带超清的大镜头才120包邮、、800线的板子。。效果

效果和我的差不多·········有点重···我用来FPV穿越用的····小4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