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ook+ 跟 gopro 3+ 两个摄影效果差别

楼主(2014-06-26):
请问一下
有没人比较过  ilook+ 跟 gopro 3+ 两个摄影效果差别?

网友:
最简单的比喻!一个是单反机,一个是卡片机!Gopro3+黑色是1400万像素!

网友:
狗3真的值得买

网友:
ILOOK+比ILOOK好不知道多少 没+的坑的要死 里面就一个单独图传和一个垃圾摄像头而已,图传还和大多数接收机不通用。。。

网友A:
我当初买X350pro配套的ILOOK这个相机我没有要,练习飞行2个月后,自己在另外的一家店买的gopro3+黑色旗舰机,画质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买X350pro配套的ILOOK这个相机我没有要,练习飞行2个月后,自己在另外的一家店买的gopro3+黑色旗舰机 ...

我第一次用 ilook+ ,勉勉強強吧,還算清晰。

网友B(2014-08-26):
还想听大家对 ilook+和 gopro 3+ 两个摄影效果差别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听大家对 ilook+和 gopro 3+ 两个摄影效果差别的看法

我還是換了 gopro 3+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還是換了 gopro 3+ 了!

楼主:狗3+效果确实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狗3+效果确实好吗?

好很多。否则价格高5倍,也只好买了。

网友:
人不识货  价识货

网友C:
一个有电池,一个没电池;
一个是单一鱼眼视角,一个是从鱼眼到大广角多个视角;
一个是HD单一纪录格式,一个是有HD、2.7K多种纪录格式(还有个每秒15帧的伪4K);
一个是自带5.8G图传,只能拍不能重放(好像是),一个是可以用本机通过AV、HDMI和WIFI三种途径实时取景或重放;
一个可以线控,一个可以通过WIFI用专用遥控器或者手机遥控。

网友D:
画质无太大区别  黑狗除外 不同档次 无可比性。 本人更喜欢 ilook+ .
价格便宜 出血小
使用方便 带图传 少排线
本人不喜欢狗三色彩 过于写实 太过平淡
但是狗三耐炸,ilook 未炸 不知道 镜头挺长 估计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质无太大区别  黑狗除外 不同档次 无可比性。 本人更喜欢 ilook+ .
价格便宜 出血小
使用方便 带图传  ...

我也有 ilook+ 缺点就是不能单独用,毕竟我手持拍的远超过四轴拍的。

网友:
本来就是航拍摄像头配合云台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有电池,一个没电池;
一个是单一鱼眼视角,一个是从鱼眼到大广角多个视角;
一个是HD单一纪录格式, ...

权威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