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这么困难【求助】

楼主(2014-06-26):
刚入一450,用原来的futaba 6ex控,617接收(原来装在700n上闲置了2年。。。),通电后舵机运作基本正常,就是马达不转,试了反转和调行程(应该是EPA吧?)都不行,十字盘类型也都换遍了,请高手指点【总感觉和舵机行程量有关,比如把油门开大插电,飞机电机就滴滴响】

网友A:
油门最大,然后最低

网友B:
电调设置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大,然后最低

油门这个试过了不行。开到最大开机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设置过吗?

本人菜鸟。。。电调怎么设置?用别人的控和接收就能用,应该电调没问题吧?

网友C:
替换法一步步试,比如先换控,在换接收或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替换法一步步试,比如先换控,在换接收或电调

换过控和接收,基本确定是软件设置问题。硬件都能工作,甚至偶尔不知道动了哪里大桨会开始转动。。。。

网友:
1、油门校正没搞!
2、油门没在最低位,比如油门微调调高了!回到最低就行了!

网友:
油门锁定开关????????没打开

网友:
记得一定要拆大桨调机,上大桨就要拔电机线调

网友B:
比如把油门开大插电,飞机电机就滴滴响。然后你怎么做的?这个电调马达滴滴滴响你再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响两声电调就知道你的最大和最小油门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把油门开大插电,飞机电机就滴滴响。然后你怎么做的?这个电调马达滴滴滴响你再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响 ...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杆最高位,电调接电,2声提示音后油门杆拉到最低,完成校准。
取消定速设置:油门杆最高位,电调接电,7秒后特殊提示音进入编程设置,选择第7项(1长2短音)油门杆拉到最低进入定速设置,选择第一项(1短音)油门杆推到最高,特殊提示音保存设置,3秒内油门杆拉到最低,完成取消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油门杆最高位,电调接电,2声提示音后油门杆拉到最低,完成校准。
取消定速设置:油门杆 ...

校准了还是不行。。。。油门最大开控还是滴滴滴滴响,最小开控声音正常,但友们还是没反应。。。

网友D:
要先开控,打到最高点,然后再把电池和电调通电。另外电调上要接电机还有接收机。接收机一般接第3通道。电调一般在响3声后把油门拉到最低。油门行程就调试好了。你再从新拉油门电机应该就有反应了。

网友:
电机进角?

网友E:
玩过700n还叫菜鸟?

网友:
等高手解答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开控,打到最高点,然后再把电池和电调通电。另外电调上要接电机还有接收机。接收机一般接第3通道。电 ...

就是按你说的操作的,油门最大开控,然后飞机接电,然后就滴滴滴滴(没有正常自检音),滴滴速度非常快(滴滴三下估计也就一秒多),然后油门最低,然后拔电。重新油门最小接电,有正常自检音,但是螺旋桨还是不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玩过700n还叫菜鸟?
三四年前玩了,当时纯粹好奇(但是也飞起来过,可能也就三五次),后来飞机挂起来了。。。觉得油动太麻烦,想整个电的玩玩,没想到也这么复杂

网友D:
这么奇怪,那只有把电机和电调用两个新的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