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 6轴,一直电机停转能够安全着落吗

楼主(2014-06-26):
如题,NAZAV2 6轴,一直电机停转能够安全着落吗

网友:
一个电机停转不太影响

楼主:
确定吗?楼上的大神

网友: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A:
高手 可以,新手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可以,新手够呛

这个怎么理解啊

网友:
能控制住 心理有压力,紧张定摔

网友:
俺的6轴前几天飞时,10米空中断桨,在空中转了个圈,然后直接掉下来,根本没反应时间。

楼主:
我问一个X宝的卖家,说六轴不行,必须8轴,还必须是悟空,哪吒还不行,停了一个后会***的打转下降

网友:
不是说有失控保护码  6轴就可以了吗 在失去一个浆的作用下都能安全飞行降落吗

网友:
估计还得是X8啊  不能一个轴上的两个电机同时出问题吧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摔了也等同中奖了

楼主:
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炸了一个4轴了,就是一个电机出了问题

网友:
六轴就可以,naza就可以,记得论坛有硬拉回来的视频。电机负载须有较大的余量吧。

网友:
是的!楼上正解。电机须有较大的余量,就是起飞重量要轻

网友:
我试过六轴一个电机飞浆了!机架会缓慢螺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