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设置疑问

楼主(2014-06-26):
第一个问题:安全截止电压——第 6  项 (36v截止/12s锂电)
第二个问题:电流保护——第 4  项  (不敏感)
第三个问题:刹车类型——第 5  项   (无刹车)
第四个问题:油门识别类型——第 2  项   (固定油门/使用遥控器的行程设定)
第五个问题:电机进角——第 2  项   (中进角)
第六个问题:低电压保护方式——第 2  项   (温柔切断/降低输出功率做提示但不切断)
第七个问题:缓启动——第 1  项   (最缓的启动)
第八个问题:PWM(方波)信号切换率——第 4  项   (外转子电机模式)

这个是在百度上找到的凤凰电调设置参考,有人说第八个问题PWM(方波)信号切换率选第 4 项 (外转子电机模式)的话容易烧电调,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正确。求解!!
我用的是凤凰160A电调+800MX电机

网友A:
飞700哇,这样设置
模型种类:直机,油门模式:调速
调整模式,定速高速模式设置:指定转速,允许自动转速,马达启动加速:中,定速感度:自定义6,转速加速度:自定义15.
模型设置信息:电池组电压44.4,马达齿比自己去输入,马达磁极是10,KV应该是520的吧。不知道你的是多少。
转速设置成:1900,2050,2150。当然你也可以高点,比如1950 2050 2250.
截止:Voltage Cutoff Type:稍微截止,电流过渡保护:不敏感。
马达:PWM外转子。其它默认。
我这样设置的,飞700E,飞下来电调基本没温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700哇,这样设置
模型种类:直机,油门模式:调速
调整模式,定速高速模式设置:指定转速,允许自动转 ...

谢了 以后用软件设置电调时在参考你的设置
目前我只是用遥控器在简单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