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DX帮忙看看新手设置的油门螺距曲线合适不

楼主(2014-06-26):
新手 没经验 完全自己想象的  各位帮忙鉴定下 合适吗?   要怎么调整?

谢谢各位回答 刚刚想到一个问题:   一般450电机 悬停的时候油门和螺距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不飞3D的话。。。最小螺距-2比较好

网友:
直机新手建议普通螺距0-100 带负螺距容易断脚架

网友A:
另外你的控是d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控是d7?

高手啊  怎么看出我用D7的?

买的二手机 刚拿到的时候 螺距一条直线 正负都是10度左右  已经搞坏两付脚架了

网友:
油机有定速  就100到-100 直线     电机 直接0到定速点  后面 都是定速点  平线

网友:
悬停点油门大于50,为以后3D衔接准备。

网友:
带负螺距容易断脚架,但没有负螺距只适合室内飞,户外飞行没有负螺距的话,容易被风托住下不来。

网友:
航线的话-4有点多了, -2正好, 有风的天气能压得下来. 油门曲线飞航线没问题. 前提是悬停点在50%附近. 否则要调悬停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怎么看出我用D7的?

买的二手机 刚拿到的时候 螺距一条直线 正负都是10度左右  已经搞坏两付 ...

几年前看过d7的那篇帖子 有印象 敢这么调的只有d7了 建议换d7e

网友B:
最好还是默认正负满螺距一条直线吧,反正玩到后面就没有悬停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默认正负满螺距一条直线吧,反正玩到后面就没有悬停模式了

...那要楼主多备脚架,我刚飞时首炸就是脚架,一条线。。。。

网友:
这曲线我怎么看着两个应该反一下啊,上面像3D螺距曲线,下面像油门曲线。反正我以前飞有副翼就是这种曲线,现在用了K8后油门都是定速直线了。螺距就是一条斜线。

网友:
。。。先调好最大最小螺距再来对表格,否则曲线和实际螺距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