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OSD回家方向指引不准,

楼主(2014-06-26):
请教各位,穷人OSD安装到四轴上,回家方向完全不准,我猜测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指南针,所有的飞行方向是根据GPS的轨迹判断,所以如果用到固定翼飞机上也许好用,但是多轴上的回家方向就完全失效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穷人osd,普通的好像不太准,非凡的osd感觉应该精准一点,程序有改动,界面也丰富一些

网友B:
搜了一下非凡的是不是有4个电容排一排的那款?

网友C:
就看看电压就行了,别要求太多了

网友D(2015-03-08):
我也是这样的1.。。看了那不准

网友D:
我也买的,,感觉回家不咋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