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utaba 遥控器和接收的问题,谢了~

楼主(2014-06-26):
Futaba接收有2006 2008 3008 6208 7008,控有t6j t8j t10j t8fg t14sg,他们是依据什么可以相互匹配的?低通道的控可以配高通道的接收吗?高通道控可以配低通道的接收吗?解释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www.futaba-rc.com,futaba北美网站,上面有极其详细的介绍。。。。。

网友:
匹配:制式相同就可以,14SG是你列表中完全兼容3种制式的,控和接收匹配后,对应通道都有输出(车船专用接收偶有例外)。

网友:
没有这么多讲究都可以相互匹配,

网友:
目前只有14SG通吃所有接收。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utaba-rc.com/receivers/fhss-s-fhss-compat.html

挺好,就是没T10J和R3008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