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配机。。。

楼主(2014-06-26):
朗宇4108 380断货 再看看恒力 4822 390kv 据说朗牌数据虚标严重 那实际力效方面这两个哪个好呢
听说 恒牌力效不错但会堵转 穷屌只能上蜘蛛电调 或者四合一 蜘蛛有新程序 搭配4822还会堵转吗
还有4822好像实际比4108 比较了下定子尺寸应该是同档次的 但是重量小很多啊会不会没那么耐操

现在略纠结啊 希望高手们给些指导 有什么其他 2kg左右拉力的好电机也请大侠们推荐一下了

网友A:
感觉飓风还可以,震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飓风还可以,震动很小

意思是飓风比朗宇好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飓风比朗宇好些吗

因为没用过朗宇,所以不好比较,至少飓风售后很好,浆夹设计有正反,避免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用过朗宇,所以不好比较,至少飓风售后很好,浆夹设计有正反,避免射浆

那清楚恒力吗

网友B:
所谓堵转,其实是不懂设置不会玩,看我帖子吧~~蜘蛛可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堵转,其实是不懂设置不会玩,看我帖子吧~~蜘蛛可信的!

恒力电机续航 跟朗宇比怎样呢 耐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力电机续航 跟朗宇比怎样呢 耐不耐用

良心话,用下来差不多,郎宇重,材质应该结实点

网友:
如果想用蜘蛛电调可靠点还是用DYS4215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