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地面站 地图纠正偏移后的问题

楼主(2014-06-26):
根据网络教程纠正了地面站的地图偏移,但问题出现了,飞机原点还在纠正前处,回归点却在正确地点,这样不能形成封闭线路,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决!VPN太麻烦

网友A:
如果使用纠偏插件,地图会出现错误。请勿使用该插件。

网友B:
能具体说下如何纠正的地图偏差吗?我第一次飞的时候没有开vpn地图有偏差,第二次飞的时候开了美国vpn情况依然没有好转。看到论坛上可能是因为老地图依然在缓存里,但如何删除缓存里的老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纠偏插件,地图会出现错误。请勿使用该插件。

那只能盲飞了,现在和实际偏离600多米 ,参考地图太误导视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下如何纠正的地图偏差吗?我第一次飞的时候没有开vpn地图有偏差,第二次飞的时候开了美国vpn情况依 ...

论坛里 的第一视觉角 板块有 有你去看看

网友:
什么叫回归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纠偏插件,地图会出现错误。请勿使用该插件。

能说下如何清除手机缓存中未连接vpn的地图吗?我现在连了vp读的也是以前的地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如何清除手机缓存中未连接vpn的地图吗?我现在连了vp读的也是以前的地图

重新读取一遍地图即可,如还是以前的地图,请检查是否正确连接VP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读取一遍地图即可,如还是以前的地图,请检查是否正确连接VPN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肯定不是重新读一遍就行!由于iphone(ios7)第一次读取地图的时候没有用vpn,国内ip的地图一直存在缓存中,不论我删掉DJI Vision APP,还是打开VPN重新读取地图,打开的依旧是以前有偏差的国内ip地图。现在需要知道方法如何可以清除缓存中的国内ip地图。

另外我十分确定不是VPN的问题,我用APP speedtest测试了我的vpn链接,测试结果显示是美国旧金山IP,速度2MB/s。另外我刚刚也在ipad(ios7)装了DJI vision APP,第一次就用同样vpn载入地图,顺利载入国外ip的无偏差地图。
希望你们能找ios设备测试,提供补救方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