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H4 680折叠处断螺丝

楼主(2014-06-26):
前段时间入的H4 680携带是很方便
可是折叠处的螺丝扭太紧在折叠的时候
就会断、不扭那么紧在飞行的时候螺丝又会掉
矛盾中、后来。。。。。。。。。。。。。

就是这里的螺丝断了、断的很平

带回家首飞的时候右边后面机臂折叠处的两个螺丝已经掉完、当时
没有注意检查还是起飞了、还好没事要不就喜闻乐见了

回到上班的地方就赶紧换成丝杆贯通两边用自锁螺母上紧

后面两个

前面两个
这样估计就不会再断了
折叠也很方便、不会松
至少螺丝不会掉

网友A:
前排混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混眼熟!!!!

看来你还真快

楼主:
你的也是H4 ?           你头像的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吧,这种螺丝是带台阶的螺丝,如果用通长螺丝的话台阶处会有虚位的,,,,这个你没解决吧

网友C:
那螺丝硬度高,就是太脆.

网友D:
松和紧,本来就矛盾

网友E:
这个确实是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吧,这种螺丝是带台阶的螺丝,如果用通长螺丝的话台阶处会有虚位的,,,,这个你没解决吧

到时候再放东西进去
现在先解决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螺丝硬度高,就是太脆.

不知道、反正断过几次了
现在换丝杆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和紧,本来就矛盾

恩、所以就只能这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是毛病啊。。

现在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早就要这样了!~ 不过你需要在里面上下装个垫圈。这样避免震动。还有多加2个螺母进去 加长点 就算松动也是外面第一个松动,这样有效保证不会完全掉了。。

网友:
喜闻乐见快炸机

网友F:
哈哈 我也是这么改的 很牢固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改,在台阶处加个小的环应该可以解决虚位的问题。。然后通长螺栓再上备母,就可以解决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就要这样了!~ 不过你需要在里面上下装个垫圈。这样避免震动。还有多加2个螺母进去 加长点 就算松动也 ...

因为我最近才发现、到时候想办法弄个东西进去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现在就等你炸鸡了、逗B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我也是这么改的 很牢固

到时候我再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改,在台阶处加个小的环应该可以解决虚位的问题。。然后通长螺栓再上备母,就可以解决断的问题。 ...

知道了、到时再改进

网友G:
楼主好主意,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主意,顶一下

没办法的唯一办法
要不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螺丝胶

螺丝胶是没有错、不过如果螺丝断了你怎么取出来
这个我想知道、用火烧烧坏塑料、用钻头打坏螺纹
就完全断平的情况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螺丝胶是没有错、不过如果螺丝断了你怎么取出来
这个我想知道、用火烧烧坏塑料、用钻头打坏螺纹
就完 ...

我也是腾飞家的680,没遇到过断螺丝,遇到过掉螺丝,是不是你动作幅度比较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反正断过几次了
现在换丝杆应该没问题了

换了罗杆多长的罗杆啊 求尺寸

网友J:
这个架子毛病太多了……还是放弃吧。我的已经扔出去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腾飞家的680,没遇到过断螺丝,遇到过掉螺丝,是不是你动作幅度比较大?

你在折叠起来的时候或者在完全打开的时候把螺丝都扭死
然后再打开或者折叠你看看断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了罗杆多长的罗杆啊 求尺寸

这种是M2.5*250的丝杆
要多长剪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架子毛病太多了……还是放弃吧。我的已经扔出去了。哎!!!

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毛病,之前螺丝掉了
起飞也没什么事

网友K:
H4 的确不错,求螺杆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K:
H4 的确不错,求螺杆尺寸~

直接淘宝搜M2.5*250丝杆
回来自己要多长就剪多长
螺母是M2.5的尼龙自锁螺母

网友L:
正需要这个资料,我都断了两回了,有一次没办法,直接用尼龙扎带绑上飞了三天完成拍摄。期间不能折叠,麻烦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需要这个资料,我都断了两回了,有一次没办法,直接用尼龙扎带绑上飞了三天完成拍摄。期间不能折叠, ...

我的已经全部加垫片、和换12.9级的螺丝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全部加垫片、和换12.9级的螺丝

有详细的规格吗?我也想换了

螺丝老断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详细的规格吗?我也想换了

螺丝老断受不了

中午回去我在给你详细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详细的规格吗?我也想换了

螺丝老断受不了

螺丝是M2.5*6   螺母是M2.5/黑锌
丝杆是M2.5*250 垫片是3*7*0.5

网友M:
我每次折叠的时候都把螺丝松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每次折叠的时候都把螺丝松了的。

呵呵、我现在不用了、因为每次收回来的时候都要折叠
这样就好拿一点

网友N:
大黄蜂用的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黄蜂用的也是这种

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是M2.5*6   螺母是M2.5/黑锌
丝杆是M2.5*250 垫片是3*7*0.5

网友K:
你怎么解决台阶的问题原来的是台阶螺丝,这样一来,你就没台阶了

网友:
另外,其实可以把自锁螺母装在折叠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怎么解决台阶的问题原来的是台阶螺丝,这样一来,你就没台阶了

里面放圆珠笔芯或者天线套管就可以解决虚位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里面放圆珠笔芯或者天线套管就可以解决虚位问题

其实还有更加好的办法,就是用加长台阶螺丝,螺母锁在折叠件的中间,可是淘宝找不到加长的M2.5台阶螺丝

网友O:
你需要

螺丝紧固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还有更加好的办法,就是用加长台阶螺丝,螺母锁在折叠件的中间,可是淘宝找不到加长的M2.5台阶螺丝
...

我找到最长的就是M2.5*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需要

螺丝紧固胶水

那你上螺丝胶看看
万一螺丝断了我看你怎么取出来
我又不是没有螺丝胶、早几年我就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最长的就是M2.5*8的

我现在就用这么长,不够,需要12的,最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就用这么长,不够,需要12的,最起码

哦、所以我还是直接贯通算了、现在感觉良好
折叠的时候不会变紧或者松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哦、所以我还是直接贯通算了、现在感觉良好
折叠的时候不会变紧或者松

虚位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哦、所以我还是直接贯通算了、现在感觉良好
折叠的时候不会变紧或者松

顺便我想问,你用的是HD19还是HD19 plus,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顺便我想问,你用的是HD19还是HD19 plus,效果如何

虚位我是放圆珠笔芯然后用钻头加大
就刚刚好放到丝杆上、或者是用天线套管
也是刚刚好我的是HD19因为是一年前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位我是放圆珠笔芯然后用钻头加大
就刚刚好放到丝杆上、或者是用天线套管
也是刚刚好我的是HD19因为是 ...

我希望有人能加工出长的台阶螺丝

网友K:
引用 楼主:
虚位我是放圆珠笔芯然后用钻头加大
就刚刚好放到丝杆上、或者是用天线套管
也是刚刚好我的是HD19因为是 ...

HD19 感觉如何?我准备如HD 19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K:
虚位问题解决了吗

看吧没有虚位、不过有点偏移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HD19 感觉如何?我准备如HD 19 PLUS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899&extra=&page=1
这个帖子里的就是拍摄效果、不过不同时间段拍出来的肯定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0899&extra=&page=1
这个帖子里的就是拍摄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113&extra=page%3D1

我的想法

看了、呵呵                有空一起交流
671691391 我的Q

网友:
680路过,这就检查机器

网友P:
请问一下飞机后面的小黑盒GPS是干嘛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一下飞机后面的小黑盒GPS是干嘛用的呀

那是穷人的GPS

网友Q:
小摄像头真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小摄像头真可爱~~~

呵呵、现在已经上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