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4EAR600怎么对频

楼主(2014-06-26):
问下大家,DX4E,AR600怎么对频,小弟在这感谢了。

网友A:
接受先上电,按住控上的拨动开关后打开电源,一直到对频确认音响起,这就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先上电,按住控上的拨动开关后打开电源,一直到对频确认音响起,这就对好了

波动开关不是对频的吧 应该是 按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动开关不是对频的吧 应该是 按钮吧?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