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的APM突然不能在OSD上显示飞行模式了

楼主(2014-06-26):
我有两套APM和OSD,一套是雷家的APM2.6+MINI OSD,一套是杂牌APM2.52+MAVLink-OSD(跟miniOSD完全兼容)
本来两套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有一天2.6那套突然不显示飞行模式了(记忆混乱,之前就一直没有?),奇怪的是数传连接和飞行中模式切换都正常。

将mini OSD显示恢复成默认也没显示
将2.52的MAVLink-OSD替换到2.6上,结果也是一样没显示
将APM2.6固件升级为3.1.5也一样
最后将mini OSD换到APM2.52上却能正常显示飞行模式

APM         OSD        飞行模式是否显示正常
雷2.6      mini OSD          否
雷2.6    MAVLink-OSD      否
雷2.52    mini OSD          能
雷2.52  MAVLink-OSD      能
(上表中两APM的固件版本均为3.1.2)

跟雷家沟通,对方认定是OSD的问题,我坚持认为不是OSD的问题。
想听下各位的高见

后来客服建议清除APM的数据,终端页面连接后,键入 setup回车 erase回车,结果还是不能显示飞行模式!~~

6-27日
初步测试结果出来了!
固件只能刷旧的3.0.1及以下版本,才能在OSD上显示飞行模式~~~~~

不知道这是否雷家APM2.6的个别情况?!

6-30
新的固件不能用,求助雷家也无望(到后边不回话了),只能换个思路,在OSD上想办法:
更新固件和字符集,在刚开始刷OSD extra2.4版本时,虽然是乱码,但是却能看见飞行模式字符有变化,证明这个思路是有希望的!
结果很不顺利,OSD被刷成了牙刷~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1126&page=1&extra=#pid13158442
所谓有失必有得,倒是了解了一点单片机的东西,比如328P芯片,bootloader,arduino软件等

7-05
在成功更新另外一个OSD的固件和字符集后,飞行模式终于出来了!跟模友的结论一致。
但是2.4版本的高度数据有严重问题,乱变化,甚至能到1W米~~R702、R726都一样

网友:
要你继续砸钱

网友A:
我也在看雷家的APM,也听说他家的态度。。。。

是不是只有他一家在销售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看雷家的APM,也听说他家的态度。。。。

是不是只有他一家在销售APM

客服后来又回我了,现在还在沟通
当初多花钱选雷家就是图个放心

网友B:
等结果,看看会是啥毛病

网友C:
关注一下,我的OSD也有问题,没找到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我的OSD也有问题,没找到原因呢

应该不是OSD的问题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D:
你看!!电子产品哪家不一样!!都是量产型的!追求什么牌子啊!!

网友E:
你是几轴?我的四轴是好的,y6也是不显示飞行模式,固件问题,不是os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几轴?我的四轴是好的,y6也是不显示飞行模式,固件问题,不是osd的问题

我是用apm2.6来飞总重量8公斤的大六轴航拍机
APM2.52用来飞小四轴,试验机
我是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APM2.6才突然不在OSD上显示飞行模式的,那天好像是用了手机数传连接
今晚试了好多方法,包括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电子产品哪家不一样!!都是量产型的!追求什么牌子啊!!

喜欢你的头像
我不是有个杂牌的2.52吗,买个“名牌”的也对比测试一下不,造福模友不是

楼主:
中士刷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喜欢你的头像
我不是有个杂牌的2.52吗,买个“名牌”的也对比测试一下不,造福模友不是

突然不显示的?这么个突然法?什么版本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不显示的?这么个突然法?什么版本固件啊

就是有天突然发现模式那里显示的是空白(只有“mod:”),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用的3.1.2,正常使用了3个多月
群里有个帖子也是说同样的问题

网友E:
不是,我说的apm固件,不是mp

网友F:
lz试试重刷APM固件,我原来因为供电原因曾经导致过APM flash出错,导致飞控能解锁,但是电机对油门无反应。重刷固件后解决(未重置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我说的apm固件,不是mp

说错了,APM的固件是3.1.2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试试重刷APM固件,我原来因为供电原因曾经导致过APM flash出错,导致飞控能解锁,但是电机对油门无反应。 ...

刷了3.1.5,又刷回了3.1.2都不行,连数据都清空了一次
我之前也是怀疑APM数据受到了破坏
不过还是多谢兄弟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突然不显示的?这么个突然法?什么版本固件啊

原来兄弟就是上次发贴的楼主啊,我回过贴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941&highlight=APM%2B%B7%C9%D0%D0%C4%A3%CA%BD

你的要恢复到旧固件版本2.9.1才有,应该是一直没有模式显示吧
而我的原来是有显示的~

网友G:
不光是APM没有,我用Pix也没有模式显示,而且我也是新旧两块OSD都不显示,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硬件问题~~~~

现在看来,估计是新版固件的BUG,试试刷回旧版本的固件看看吧。

另外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我好几个摄像头,有的接OSD能正常工作,有几个接了OSD,却没有叠加信息显示,只有摄像头的画面,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兄弟就是上次发贴的楼主啊,我回过贴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是啊,y6模式就没有,给那个固件作者发了邮件也没用回应,在国外论坛上搜了一下,没发现类似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搜的不对,按说这种应该不是个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光是APM没有,我用Pix也没有模式显示,而且我也是新旧两块OSD都不显示,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硬件问题~~~ ...

我的没刷固件,问题是突然出现的,之前工作正常
刷新固件也试过了,没用
OSD只显示视频没叠加信息的问题,论坛也有人反映,不过他的具体故障现象是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y6模式就没有,给那个固件作者发了邮件也没用回应,在国外论坛上搜了一下,没发现类似问题,不知道 ...

你的头像也让人记忆深刻啊
你厉害还用英文给固件作者发邮件
看来咱们碰到的问题可能就是个别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结果,看看会是啥毛病

初步测试结果出来了,请见第一楼追加部分内容

网友D:
这个不会是boot操作系统出问题了吧??和固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y6模式就没有,给那个固件作者发了邮件也没用回应,在国外论坛上搜了一下,没发现类似问题,不知道 ...

初步测试结果出来了,请见第一楼追加部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会是boot操作系统出问题了吧??和固件无关??

初步测试结果出来了,与固件有关,请见第一楼追加部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光是APM没有,我用Pix也没有模式显示,而且我也是新旧两块OSD都不显示,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硬件问题~~~ ...

初步测试结果出来了,请见第一楼追加部分内容

网友D:
APM2.8不是普及了吗??不知道这个有这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2.8不是普及了吗??不知道这个有这问题没有?

跟APM的新旧没关系吧?我的APM2.52刷最新的3.1.5都能正常显示飞行模式

网友E:
不是吧,你刷四轴试试,可能是6轴固件的问题

网友B:
固件问题啊。。。木有osd,,没法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问题啊。。。木有osd,,没法验证

应该说硬件也有问题,我的apm2.52为什么可以正常使用新固件?

楼主:
搞定了?你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你刷四轴试试,可能是6轴固件的问题

有可能,现在到外地去了,后天回来再弄
不过今天试了一个新思路,把osd刷成extra2.4版本,
已经能看见飞行模式的变化了!只是都是乱码,字符集更新也没用,后来越刷越乱~
等回来再试试

网友:
外网找到了类似的问题,好像没解决

网友:
到底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