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977尾电机声音大、锁不住尾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6):
V977炸了几次,忽然尾电机转起来声音变大了很多,而且不能有效锁尾。
换了尾电机之后依然声音大不能锁尾。
有么有大神晓得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尾槳鬆了

网友A:
看看陀螺仪有问题没,尾浆总成也可以检查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列兵    电机不行  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陀螺仪有问题没,尾浆总成也可以检查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977就一个电机一个尾桨叶,何来的尾桨总成

网友D:
我新换的 720电机 和一个大的尾奖 效果不错

楼主:
尾桨电机和尾桨叶都是新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陀螺仪有问题没,尾浆总成也可以检查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要怎么检查陀螺仪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列兵    电机不行  换

我原来也以为是电机不好,不过刚买的新电机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新换的 720电机 和一个大的尾奖 效果不错

求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么检查陀螺仪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有多的陀螺仪建议你换个试一试

网友:
楼上亮了!!!

网友:
好靓的回复,换陀螺仪都来了

网友:
新电机坏的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2014-08-11):
尾桨眼里点一点502试试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尾桨弯了,没办法,720动力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77就一个电机一个尾桨叶,何来的尾桨总成

尾浆总成,人家的意思可能指的是,尾撑,716电机,桨叶,尾管,716电机接出的带插头的线。一整套换起来方便。也不用一一排查。

网友:
楼主尾贪官没裂开吧?

网友:
v977尾电机还是可以的,炸松了尾桨换上就得了,电机后盖炸松了就换电机,这个是有刷电机,炸多了3D飞的时候锁不住就得换电机。换了电机和新桨还是锁不住就是大桨严重不平衡震动大,大桨配平很简单,用0.01G精度的电子称称下,重量基本相当久可以了。风大别指望小飞机能想大机一样狂飞,自旋翻和飓风动作风小的时候还是可以飞出来的。别俯冲太快!

网友E: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F(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

网友G:
换尾部总成试试

网友H:
横軸歪了或横軸螺絲松了.

网友I: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尾桨装反了,如果装反了话,尾桨噪音很大,而且效率很低,所以不锁尾了。

网友J:
补焊电路板试下,我的FBL80撞到6楼摔下来就不锁尾了,补焊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