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KT板冲浪者

楼主(2014-06-26):
今天下午去楼村体育场首飞新做的KT板冲浪者.首飞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一个人去的,所以没有任何飞行的视频和照片.只好在飞后拍几张了.
计划下次去装上一个摄像头,试着搞搞航拍.

楼主:
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架飞机总是斜着飞?就是飞机前进方向和飞机机身中轴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如图。哪位高手可以帮忙想想?谢谢!

楼主:
同时,飞机总有一种向右翻滚的趋向,必须不停向左打副翼才可以矫正。或者直接把副翼微调向左拨一半行程。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需要说一下,这飞机怪不得叫“飘飘”。,滑翔能力真强!飞到一半我发现其实不用油门全开,于是慢慢收油,到后来都是滑翔回来的。

网友:
拉力线怎样?

网友:
头像很霸气

网友A:
斜着飞电机安装角问题,KT机由于精度、安装问题,滚转、偏航、低头抬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着飞电机安装角问题,KT机由于精度、安装问题,滚转、偏航、低头抬头很正常

多谢

楼主:
尾翼和方向舵的拉力线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应该也是副翼拉力线有问题。我用一个舵机安装在机翼中心,连接两条一毫米钢丝来牵动两边的副翼。

网友:
拉力线是电机的拉力线意思啦。电机安装要有一定的角度,多调整试试

网友:
侧风也会斜着飞

网友B:
不错不错,我也做了个KT天行者,不没上天

网友C:
如果机身的几个面没有歪,斜,一般都是拉力线的问题。

网友:
好飞机好场地

网友:
风大一点 飞到高空。完全不用加油门,慢慢的飞很安逸,不过要当心风大吹跑

网友:
电机座歪了?

网友:
机头电池位应该加固下,否则炸鸡电池报废,还易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我也做了个KT天行者,不没上天

有图没有?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身的几个面没有歪,斜,一般都是拉力线的问题。

可能电机座松了。我回家加固了一下。
改天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