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你们刀架上面都装几把刀?

楼主(2014-06-26):
我平时要用三把刀螺纹外圆切断,刀架上只装了两把,换来换去好麻烦!

网友:
用快换刀架

网友:
一般的四方刀架能装4把刀,如果刀的长度不合适可能就只能安装两把了

网友A:
我是自己D的快换刀架+16个刀盒,

没事就把刀磨好装上,切断刀2把,外圆刀两把,内孔刀两把,

再加上倒角刀,内外螺纹刀,切槽刀等等。。

好处是随便乱车,一发OUT,二发小心就好,不需要中途磨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D的快换刀架+16个刀盒,

没事就把刀磨好装上,切断刀2把,外圆刀两把,内孔刀两把,

上个PP看看

网友:
平时不装刀。需要用时才装需要的刀

网友:
自己DIY的C0630A快换刀架:
锁紧凸轮:

刀盒试装配:

车手柄:

刀盒打螺丝孔:

刀架试装配:

换个角度:

这是第一批刀盒:

发觉不够用,继续做:

一共做了16个刀盒,白钢系列装了5,6把:内孔刀X2,切断刀X2,外圆刀,其它刀盒装数控刀,焊接刀等等,

刀盒还是不够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