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FC40套机到底属于大疆一代还是二代?

楼主(2014-06-26):
说实在,经常搞混大疆一代和二代,特别是想FC40套机,它的遥控也是5.8G的,似乎就是电池大小不一而已,其余都是和2带一致。那请问,FC40套机属于大疆一代呢,还是大疆二代?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phantom FC40是在phantom1的基础上加入轻量级2.4G Wi-Fi 相机,可录制720p/30fps 高清视频。

网友:
1代用的的控  加了个不相干的摄像头  看我头像

网友:
补充下遥控是5.8G的

网友:
怎么最近还有这么多fc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phantom FC40是在phantom1的基础上加入轻量级2.4G Wi-Fi 相机,可录制720p/30fps 高清视频 ...

谢谢DJI回复。那么,一代和二代到底有啥区别呢?

网友:
最容易区分的就是从电池来看,原装2200毫安时的电池的就是1代,原装5200毫安时电池的就是2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