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一个QAV 250 求配置

楼主(2014-06-26):
本人100%新手啥都不懂
刚关注四轴没几天

如题
1、QAV250机架

2、动力方面配置

3、平衡、稳定方面配置

4、遥控器方面配置

5、价格方面(越便宜越稳定越好的呗)

或者是新手入门级别  练手的  以后换航拍

可能说的跟大白痴似的、玩车玩的都傻了.....

网友A:
我出全新qav250机架要么~

网友:
要是铁心了玩的话,遥控器还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买个天9超级版。我觉得练手嘛!配置次点也可以.

网友:
如果你以前没玩过多轴,建议还是别入250,先入个练手机吧

网友B:
练手机配置就简单了,F450山寨机架,2212电机,20-30A电调,遥控自己选了,不要少于6通道(如果升级不想换还是天九或D10左右的吧),飞控自己看,APM、NAZA、零度自己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出全新qav250机架要么~

上图报价哈哈

网友:
160                 干嘛一定要留文字才能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手机配置就简单了,F450山寨机架,2212电机,20-30A电调,遥控自己选了,不要少于6通道(如果升级不想换 ...

为什么说大机反而是入门练习?是因为260这类穿越机操控比较灵敏么?

网友C:
新手450比较好吧     450价格最低   再大再小价格都走高  哈哈  450相对资料也多

网友C:
白色D10,遥控距离2KM肯定够小机飞了。第一次先组450。小机用CC3D飞控

网友D:
小鸡携带方便,炸鸡威力小  就这两个优点。我也打算组一台玩玩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携带方便,炸鸡威力小  就这两个优点。我也打算组一台玩玩穿越

是啊是啊 我定了套QAV 2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