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子器件配合问题

楼主(2014-06-26):
直接问,为什么多轴不能用1.2G的图传,为什么多轴不能用FM72MHZ的遥控接收机,请教了

网友:
谁说不能用的?只是多轴飞不远,没必要1.2G吧。

网友A:
不是不能用,是不适用。四轴一般空间有限,各部件拉不开,易电磁干扰
1.2G图传对GPS有压制,四轴一般都有GPS
FM72易被干扰,容易跳舵。易导致四轴动作不细腻。且天线太长不好布线。

网友:
1.2G会干扰GPS,不用GPS就能用,还有1.2G倍频是2.4G所以也会干扰2.4G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能用,是不适用。四轴一般空间有限,各部件拉不开,易电磁干扰
1.2G图传对GPS有压制,四轴一般都有G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我一直用1.2G哦

楼主:
我用的博通800mw原装天线,你用的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博通800mw原装天线,你用的什么

一样的天线  我还有平板 太大不方便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