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掉水里了

楼主(2014-06-26):
APM2.6 6H
今天出去玩,前面飞得挺好的,结果打开定点模式,四周一下子偏离方向,冲到树叶里去了,刚好树下是个水塘,直接全部泡水里了大概2分钟,下水拿出来把电池拔了,现在电池晾干测电压没什么问题,还不敢测飞控是不是好的

网友A:
电调飞控,基本肯定损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飞控,基本肯定损毁

1000块没了

网友B:
楼主要是有可以限流的稳压电源可以通电试试,烘干后有可能还有没坏的。

网友:
恭喜可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有可以限流的稳压电源可以通电试试,烘干后有可能还有没坏的。

具体怎么测?

网友C:
飞控坏了可以找卖家,修不了也应该有优惠价的,

网友:
稳压电源调成稳压输出5V,限流50ma(不知道APM正常情况下耗电是多少,麻烦大家指正),然后通电看看有没有反应,有条件的话找一个好的APM,然后用万用表对比一些节点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比如mega2650和陀螺仪的VCC等。

网友:
飞控不一定坏。电调一般难说了。

网友:
没有好好上第三课,罗盘没有正确校准到位,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6月26日更新,上第四课,原来3.2固件有亮点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吹干没事

网友:
额,怎么不立马打自稳或者定高?

网友:
没事没事吹干。就可以了

网友:
反正我的直升机常年在小区人工湖飞,掉水里3,4次,电吹风吹干再放太阳底下晒一天,啥事都没有

网友:
我干过这种事,电调损坏一个。飞控一般进水时间短没事。

其实电调可以事先做好防水的。把皮剥了,打硅胶,再用热缩管重新封装。

网友:
别悲观,试试在说。

楼主:
同病相怜啊 俺的也是 不过还算幸运 就损失三个电调 还好apm没事

网友:
我也掉过,四合一电调烧了一个,飞控没烧。现在相当怕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坏了可以找卖家,修不了也应该有优惠价的,

卖家不给修,有谁需要这个apm2.6的尸体?便宜卖了

网友D:
别慌,吹干了应该都能用!

网友E:
比较悲惨啊

网友F:
全部吹干再上电呀,没完全干就上电就不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