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dfc 和 fbl的问题,负上炸机图!不白问!

楼主(2014-06-26):
如题啊~我就是想知道这两个玩意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个炸鸡损失小?

爽!!!!

爽!!!!

网友:
FBL适合新手 不容易坏

网友:
炸的好惨烈。DFC炸鸡损失多,炸猛点,十字盘报废,大浆夹报废,,,,就这样,其它都差不多了

网友:
太惨烈了  默哀

楼主:
dfc,fbl的区别啊,还是不知道

网友:
区别就是DFC炸了舵机挂的可能性比fbl大,其他都一样。当然DFC贵一点点。

网友A:
区别就在于有无相位器。DFC无相位器,所以大桨夹连杆非常粗壮,兼有连杆和相位器的作用;而FBL由于有传统相位器,所以大桨夹连杆相对纤细。手感的话由于小弟只有FBL的机机,也没飞过DFC,所以不好说。但是DFC斜盘舵机受力更直接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一般认为,DFC炸鸡损失大于FBL。

网友B:
甭管是FBL还是DFC 爽炸后结果都是差不多的。喜欢哪个就玩哪个得了。

网友C:
感觉fbl结构稍微复杂些 结构刚性较小 可能机械虚位偏大 炸鸡后比较难修 但是 炸鸡后 更容易释放能量 更有益于保护舵机 而且较个人而言 fbl很好看 比较顺眼
而dfc的话结构简单 结构刚性大 更容易维修 机械虚位也更小 但是也更容易把 力量直接传递到倾斜盘和舵机 对舵机伤害比较大 而且个人感觉dfc 没有fbl好看

         以上纯个人看法和理解 有不对之处 欢迎拍砖

网友:
感觉还是 FBI综合性价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在于有无相位器。DFC无相位器,所以大桨夹连杆非常粗壮,兼有连杆和相位器的作用;而FBL由于 ...

分析的很对,

网友:
悲壮。。楼主 肯定是 操练 什么“高难武功”。

正式:装一架500轴传动的直升机:铁定自用 不买。

出 (全新)500直升机 F3C 比赛用:有副翼 旋翼头(带主轴)

网友:
dfc横轴的扭力是泻不掉的,如果金属件和轴承不变形,全部力量在球头。

网友:
什么物体连接东西越多,虚位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甭管是FBL还是DFC 爽炸后结果都是差不多的。喜欢哪个就玩哪个得了。

正解。。。

网友:
楼主家里都有些什么设备  居然还有调音台

网友:
飞了一年多dfc 负责地告诉楼主 dfc如果用易损臂炸机最多坏dfc连杆 刚入了fbl 手感上也没感觉到什么差别

网友:
小机炸了后有区别,大机炸了都要坏,哈哈。

网友:
DFC 飞行效果直接, 我很喜欢!!!  至于炸鸡。。。 哪个都好不了!

网友:
450级别就用FBL,经常联系,肯定炸鸡,FBL损失相对来说能小点,500及以上,毕竟大,相对来说炸机几率小,DFC可以。

网友:
随着舵机越来越强壮,外加还有易损舵机臂,FBL和DFC在炸鸡成本上基本无区别。大机的重量摆在那里,炸了都一样。

网友:
当然DFC好,DFC能最大限度保护易碎臂

网友:
本人的机已嗝屁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耐炸一个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fbl结构稍微复杂些 结构刚性较小 可能机械虚位偏大 炸鸡后比较难修 但是 炸鸡后 更容易释放能量 更有益 ...

网友:
都说炸机Dfc比Fbl易坏舵机,能有数据帝给出两者在炸机的时候,力量传递到舵机的差别吗?使用我只知道Fbl易调双桨,Dfc好看,结构简单,其他真没感觉有什么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fbl结构稍微复杂些 结构刚性较小 可能机械虚位偏大 炸鸡后比较难修 但是 炸鸡后 更容易释放能量 更有益 ...

同意啊,我也觉得好看啊!

楼主:
那个相位逼干嘛使得有木有人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相位逼干嘛使得有木有人知道啊

固定 请斜盘和 旋翼头的 轴向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