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我点建议吧

楼主(2014-06-26):
这是小弟想通过使用B6充电器给手机充电,制作的一个连接头(其中一边为USB接口),B6使用给控电(1S)充电的那个模式充电,连接好手机后开启B6确认后B6报警,无法充电,请大侠给予指导啊。

网友A:
没有识别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识别电阻吧?

麻烦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加个识别电阻啊?

网友:
额  b6输出的是 3.7v的 电压  手机要5v

网友B:
b6的1s是3.7v  2s是7.4v
手机只识别 5.0-5.2的电压   太低不行 太高要烧
  楼主 放弃吧  除非加个5v稳压 模块

网友C:
B6主动检测外部电压。放弃吧,这个方案不可行

网友D:
个人感觉,拿B6改充手机电池,这真是浪费时间金钱,买充电宝直接充就可以了,B6(所有电子设备)也有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主动检测外部电压。放弃吧,这个方案不可行

我是想能通过B6检测到给手机充了多少电,手机电池用的时间不长了,我想看看是不是电池容量不足了。所以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拿B6改充手机电池,这真是浪费时间金钱,买充电宝直接充就可以了,B6(所有电子设备)也有寿命的。 ...

充电宝不能显示充电容量啊,能折腾好就折腾折腾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主动检测外部电压。放弃吧,这个方案不可行

那如果单独对手机单独的手机电池充电应该可以吧,单独的手机电池可充可放,应该可以吧,中午下班了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的1s是3.7v  2s是7.4v
手机只识别 5.0-5.2的电压   太低不行 太高要烧
  楼主 放弃吧  除非加个5v稳 ...

我曾经想让B6单独输出一定的电压和电流,可以给设备供电用,但是失败了,要是增加一个稳压模块前级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电压和电流输入,但是B6不可以实现,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E:
通过USB口连手机充电不行,把电池单独拿下来充电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USB口连手机充电不行,把电池单独拿下来充电可以的。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现在有好多手机的电池的拿不下来的啊。

网友E:
如果LZ想测试电池容量只能拿下来单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LZ想测试电池容量只能拿下来单独充电。

好吧,谢谢啊。

网友C:
可以,注意电流不要超1A,随时关注电池温度,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注意电流不要超1A,随时关注电池温度,注意安全

谢谢,明天我找块电池试试。

网友:
手机电池也是3。7~4。2v,而且有保护电路,对充放电流都有限制。

网友:
为什么要用b6呢,手机充电器很好找啊

网友F(2015-01-27):
楼主只能把手机电池拆下来直接接b6才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