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3-3D云台. 调整角度

楼主(2014-06-26):
今天phantom2 和H3-3D云台到手,装好后发现遥控控制云台仰俯只能从一个角度到另外一个角度,中间无法固定在需要的角度,这个从哪里可以调节。请高手不吝时间解答,谢谢。

网友:
看看控制云台的通道对不对

网友:
您好,请将遥控和飞机都连接调参校准一次 X1 通道。

网友A:
楼主你好!请连接调参软件查看X1通道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连接调参软件查看X1通道是否正常工作?

都看了,也校正了,还是不能随意角度。

网友:
再进行一次校准吧,我以前也有这问题,校准好就行了,还要在的遥控里面也校准一下X1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一下H3-3D的俯仰角度就可以了

楼主:
较正了n边,终于正常了

网友(2014-12-14):
引用 楼主:
较正了n边,终于正常了

怎么弄好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可以加我qq说一下不,2339378、谢谢

网友:
把X1感度减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