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S800系列接触不良想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27):
拆开两端的盖板,找硅胶线直接对应的焊接起来就是了……不过这样丧失了拆卸机臂的便携性。
想要便携就改成XT60和舵机插头。就是丑了点……
只是一点小想法,大家看看就罢了……

网友A:
大疆的机架一定要小心,由于大疆S800的机臂是整体化的,电调和中心板是触碰式通电。
  我的已经炸了,要时不时检查一下电机的卡环和固定马达的座子,我的是卡环无缘无故的掉了,这个转子飞出,连带马达座一起拔了,而且内置电调的焊点也被拔起。
  马达飞出后,被另一个马达和桨打到,又飞到另一边。这时候相当于三个马达失去动力,导致炸机。损失6把碳桨,其他东西无大碍。
当时已经准备降落,离地面将近3米的时候马达飞出,看到机架晃了一下,紧接着飞控就开始自旋降落了,才降到离地面1米左右的时候,整个机架就掉地面上,上去一看,马达转子飞出,原因是电机轴卡环掉了。
最后总结了一下,买大疆的机架还不如自己配机架,飞控和禅思云台这些都还不错,就是机架的设计总体还是有欠缺的,比方电调要跟换的话,只能换整个机臂,而且东西贵还不说,触点也是有隐患的,望各位在使用大疆的系列产品时还得多慎重,即使现有的模友们,如果你的机架好长时间没检查的话,还是赶紧检修一下,免得像我一样,一个小小的卡环就要损失上千元,实在不值。

网友:
我是个外行,不过看到触碰式通电我就给跪了。。。

网友:
看来多做例行检查,真的很重要!

网友:
看样子还是自己组装的靠谱!

网友:
炸机难免的

网友:
就算是接触式的也得搞个锁紧螺丝之类的才靠谱
话说楼主的焊工略差……

网友:
7楼,头像撸了。

网友:
这个之前已经有贴子做过改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机架一定要小心,由于大疆S800的机臂是整体化的,电调和中心板是触碰式通电。
  我的已经炸了,要时 ...

还是非触碰式的放心,氧化和发热也是可能出现的问题。

楼主:
yamizd发表于2014-06-27 08:49:30
就算是接触式的也得搞个锁紧螺丝之类的才靠谱
话说楼主的焊工略差……
这是DJI原厂的焊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非触碰式的放心,氧化和发热也是可能出现的问题。

那是肯定的!还好那天没挂载索尼7N,只是模型店开业,挂载的是一串1000头的鞭炮,高度目测在200米,鞭炮燃放完后开始降落,在接近地面3米的时候,马达转子就飞了出来。
从此事故中得出结论,六轴的升力是来自于风力往下压,提着整个机架往上走,也导致了卡环和轴承摩擦大,马达温度自然也不低,金属磨损大,温度高,容易导致金属软化。这个只是个人想法。
  如果是马达装于下方,桨安装方法一样,这个就导致风力往下压,整个机架是往上推起,这样估计卡环就不受力,即使高速转动导致卡环软化或者脱落,但是整体机架是被推朝上的,这样转子就不会脱落,也不会射转子,这样就使得整套设备是安全的。
  大家觉得我的逻辑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还好那天没挂载索尼7N,只是模型店开业,挂载的是一串1000头的鞭炮,高度目测在200米,鞭炮 ...

已有这样安装的了,X8或4,如果是X4,看着还是觉得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