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iy 无刷云台

楼主(2014-06-27):
小弟想diy一个能带普通单反的云台 (比如佳能500D,或者索尼的5n)但是不知道该制备些什么东西  希望知道的朋友给予帮助。谢谢了 目前有碳管 航空铝件 碳板 自家有雕刻机   还需要些什么东西呢  谢谢指教

楼主:
自己顶起来~~~来个人帮忙

网友A:
狗云台1000以内, 单发云台1W多。 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  能不能自制单反云台?  用狗台的控制系统。换上大些的无刷电机,云台架子自制。   不知有没有人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云台1000以内, 单发云台1W多。 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  能不能自制单反云台?  用狗台的控制系统。换上大 ...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想这样DIY一个 我也希望有大神指点

网友B:
32位控制板一套    4008 或者4008以上大小的电机3个,  自己做一套架子, OK了  很简单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控制板一套    4008 或者4008以上大小的电机3个,  自己做一套架子, OK了  很简单其实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再问问 32位控制板一套  什么牌子? 我在淘宝怎么搜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再问问 32位控制板一套  什么牌子? 我在淘宝怎么搜索

现在  32的 无刷云台控制板,在TAOBAO上买不到了,要海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  32的 无刷云台控制板,在TAOBAO上买不到了,要海淘了

推荐一款 好吗??  谢谢了   万分感谢

网友C:
我就是用狗台的控制板换了架子和横滚电机自己改的卡片机云台,效果还可以,不过是两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狗台的控制板换了架子和横滚电机自己改的卡片机云台,效果还可以,不过是两轴的

你直接换板子 重新调试过没有呢  有些什么自调板  跳起来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