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云台狂抖,请各位先进和大疆技术看看啥情况?

楼主(2014-06-27):
密码:1234
为了不给大疆销售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视频加密处理了,呵呵。
以下是我的各项参数:
多旋翼:S800evo
飞控:WKM
云台:NEX7 Z15
电池:6S 15000mAh
安装概况:金属IMU减震套件上安装;折叠桨片;可收放式起落架;动力电池减震套件电池架上安装。
最近一次起飞时的感度说明:(大疆技术QQ2给的感度参数,之前按照坛子里的帖子贴出的各种防抖动感度参数调试,该机抖动情况未改观。)

看了很多先进的帖子,发现很多是Z15云台的问题,很多都返厂换新了,请问我这个情况相同吗?如何处理?
补充说明:1、云台只有头冲前时或几乎冲前时,才剧烈抖动,有的角度就不抖,我做过测试机头斜侧飞行云台大概方向向左偏30度,画面稳定一点不抖。
              2、云台自检不回中,永远是差不多头冲右,每次得用遥控弄正。
              3、各位观看视频最后飞行工况画面时,请注意:此时飞机虽轻微抖动,但云台在此时此角度拍摄的画面却很稳定,反倒没有出现前面的剧烈抖动现象。

网友:
看不到视频

网友:
大疆的问题可真多。

网友A:
真体贴。。。故障视频都为厂家考虑加个密码,厂家不直接给你换个新的,对得起你么。

网友B:
楼主的头像是克塞号吗?

网友C:
桨不平衡吧?看机身也抖

网友:
这个我稳得一笔有相当的差距啊
机身在抖吧

网友D:
也感觉是飞机的抖动

网友:
感觉是机身在抖,看看桨叶电机有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们已了解,请与我们技术支持联系 QQ 2355602804.

网友:
总算找到比我抖得厉害的了

网友E:
请问楼主 买了多久的云台,有小摔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买了多久的云台,有小摔过吗?

新的,不到俩月,没摔过,从买来第一天就这样,各种感度一顿调,没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体贴。。。故障视频都为厂家考虑加个密码,厂家不直接给你换个新的,对得起你么。

网友F:
这个明显是云台在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明显是云台在抖

我也感觉是云台的问题,因为我看过别人的暴力测试,飞机晃成波浪鼓了,画面都不怎么抖,我这个飞机整体感觉不是太剧烈的震动啊,但是云台的稳定效果完全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感觉是飞机的抖动

云台不是什么角度都抖,拍摄工况时飞机是在抖,但那个画面云台角度时画面却一点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不平衡吧?看机身也抖

但那个角度机身在抖,画面却不抖,云台是头冲前时抖,斜上角度不怎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显是只有俯仰轴抖,有可能是前后重量不平衡,不是单纯的震动导致的。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不飞的时候抖吗?如果不抖,就是飞机太抖了,调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头像是克塞号吗?

格的密斯战舰,八爪鱼的原型

网友:
都快成抖动的宣传片了…

网友H:
肯定 有螺丝 或者相机螺丝没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 有螺丝 或者相机螺丝没锁紧

都锁紧了,明天去销售商那里检查去,看看到底什么问题,然后在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重心直到云台任意角度都能定住不动就算完美

就是把云台往后挪挪,对吗?明天让销售商的技术检查调试一下,回来反馈大家

网友:
遇到过累似情况,下来全方位检查一遍,是云台电机在某些位置会出现抖动,不过楼主的视频没有声音,听不出来,最后得出结论,是相机重心不平衡做成的,细调了后,解决问题。

网友I:
楼主, 飞机在地面上时云台是否抖动, 可以摸一下云台电机看是否有较大震动.  是否有自己调过云台重心? 是否拿到就有这个问题或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多久)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飞机在地面上时云台是否抖动, 可以摸一下云台电机看是否有较大震动.  是否有自己调过云台重心? 是否 ...

在地面时,无接触时无抖动现象,手持飞机机身移动会有抖动现象;自己没有调试云台重心,销售商安装完毕,回来第一次飞就有抖动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的. 请联系销售商调试检查下. 如果效果不好,可以要求换一台试试. 如果销售商不给力,请告知销售商名字, ...

正能量!!!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 请联系销售商调试检查下. 如果效果不好,可以要求换一台试试. 如果销售商不给力,请告知销售商名字, ...

蓝天飞扬,检测是云台有问题,但他们不给换

网友(2014-08-01):
收Z15n7版  qq903355745

网友:
有没有北 京的朋友啊,你们都在哪儿飞啊

网友:
楼主加了震动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