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单独供电多大合适...

楼主(2014-06-27):
现在是四轴...续航23分钟...
3S2200 给OSD+狗+云台DU立供电....完全用不完...可是小了又怕不够...主要是想减少重量....建议用3S多大的电比较合适?

附上几张最近测试飞行的图片...

网友A:
看飞一次充进去多少电再稍微加一点就好了吧,我飞20min,1000的电。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的啊 4轴还是6轴呢

网友:
璇村嚭閰嶇疆锛屽噯澶囧叆鎵

网友C:
续航20分钟,不做啊,说下配置,给个照片看看

网友:
寮虹儓鍏紑妤间富閰嶇疆

网友:
姹傞厤缃

网友D:
买个好一点的降压板就可以了
给图传什么供电的5A左右足够

网友:
通过图片你是分别单独供电,并且动力是4s,图传是3s

网友E:
动力不是4s,怎么是22.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什么配置的啊 4轴还是6轴呢

4轴680的·····嘿嘿···怎么要打这么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飞一次充进去多少电再稍微加一点就好了吧,我飞20min,1000的电。

好办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不是4s,怎么是22.2V?

6S动力电····因为在悬停测试···不是满电时拍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20分钟,不做啊,说下配置,给个照片看看

4轴680  3505KV380 1555 6S5200
挂狗··单独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好一点的降压板就可以了
给图传什么供电的5A左右足够

万一飞丢了···单独电还可以工作···动力电万一挂了··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一飞丢了···单独电还可以工作···动力电万一挂了··就没有然后了·····

也是哦、那随便你吧
我的都是共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