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一的穷人osd问题,谢谢

楼主(2014-06-27):
一直想上osd,又要换版,又要加设备,挺麻烦,刚刚听说有一种叫穷人osd,询问,样子,链接,谢谢

网友A:
加装PMU和OSD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PMU和OSD不就行了!

太费钱了

网友:
我也在研究 搞不太懂 不知道穷人OSD 如何 听说还的另外加一个GPS

网友B:
160 淘宝搜 穷人osd就有 万能的 只要有电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 淘宝搜 穷人osd就有 万能的 只要有电就能用

你用的是自带GPS的还是共享精灵GPS的?

网友B:
不能共享的 只有Apm能共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装PMU和OSD不就行了!

穷人OSD一套才160  加DJI的 PMU 399  IOSD mini  299  一共也要700闷啊

网友:
我也是打算上这个 就是重了点 好像全套50多克吧

网友(2014-07-31):
好用不?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我是精灵1代,为了节约,加装穷人OSD看来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淘宝搜 傻瓜型OSD

网友:
某宝有个什么电子工作室的  全套解决方案 我在他那买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穷人OSD一套才160  加DJI的 PMU 399  IOSD mini  299  一共也要700闷啊

IOSD mini是399好不好,299是不是旧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共享的 只有Apm能共享

我也想了解一下,穷人osd为什么单独用gps,为什么到apm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了解一下,穷人osd为什么单独用gps,为什么到apm就不用了

DJI 不给

网友(2014-09-01):
我装了一个还行,就是发射端不能离机身太近,只能安装在脚架底部,否则图传距离远了就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