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5200电池 6S5200电池 续航时长

楼主(2014-06-27):
如果其它条件一样

4S 5200电池  6S 5200电池  续航时间哪个更长?

网友A:
当然是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6s

结论源于测试?计算?估计?

网友:
    同样功率下电压高自然电流就低,那么同样5200mah当然是电压高的续航久

网友:
700轴距一下对载重要求不高尽量用4S,低电压大桨搭配效率是最高的! 前提控制飞行重量,不至于电流过大!

网友:
掂掂分量也知道块头大的存电多。

网友B:
6s 电压高,总功率就高,续航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 电压高,总功率就高,续航时间长。

单讲压高,总功率就高不完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讲压高,总功率就高不完整

题目就是4s 5200电池和6s 5200电池,电流一样,而电压不一样,所以电压高总功率就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就是4s 5200电池和6s 5200电池,电流一样,而电压不一样,所以电压高总功率就高啦。

如果你觉得那样讲好就那样讲好了.

网友:
新手路过不懂啊,,,

网友:
当然是6S啦,。。啊

网友:
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重量,  这样比是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