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云台防脱

楼主(2014-06-27):
H3-2D云台防脱螺丝几个回合飞下来就掉了,怎么办?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吗?不扣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不扣的话,如果下降过猛或者剧烈飞行的时候云台会容易掉下来。

网友:
用尼龙扎带穿上就行了,不用拉紧。

网友A:
但是那个云台螺丝貌似一次性,也就只备了两颗,用完肿么办?哪里还可以买得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那个云台螺丝貌似一次性,也就只备了两颗,用完肿么办?哪里还可以买得到哦

兄弟,一次性的貌似是H3-3D的吧!
我看过X宝,有售,但是贵的一比~

网友:
用尼龙扎带穿上就行了,简单易行,方便经济,我就这样干的!

网友:
其实鱼线是最简单的办法,结实又不影响美观

网友:
扎带确实很好,方便!大气!

网友:
我的已经掉了一个找不到了,眼看着震动掉下来的,掉地上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一次性的貌似是H3-3D的吧!
我看过X宝,有售,但是贵的一比~

就是H3-3D的,谢谢,我去X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