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DJI 精灵的设置问题。大疆技术来一下下

楼主(2014-06-27):
我的小精灵在飞行悬停拍摄的时候明显感觉画面在左右动(就是悬停的时候 飞机会左旋转然后再右旋转连续起来就是左右动) 请教是什么原因了?是什么感度没有调对么? 以前用一般的机架 用简化版DJI飞控都没这种情况。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航向角感度设置多少?~可以适当地调低,每次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航向角感度设置多少?~可以适当地调低,每次10%左右。

你好 航向感度是120 现在以你说的 下调到110 还没去做测试 希望有用 。另外 悬停的时候自己要往下降 或者左右漂浮 要大致飘一会后才能悬停 悬停后也会 自己慢慢飘和下降 上升 请问是调哪里  空机和满载是不是又需要另外调感度的?

网友B:
您这种情况调整航向感度会有改善, 但搭载H3-3D云台就能彻底解决.  另外悬停也是有精度的, 飞行环境好,2米范围内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种情况调整航向感度会有改善, 但搭载H3-3D云台就能彻底解决.  另外悬停也是有精度的, 飞行环境好,2米范 ...

好的 谢谢 我是用的其他的2轴云台 朋友的3D 是可以解决 但是我用的2轴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2米范围内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漂浮在2米内就是正常的么?还有飞机上下浮动是调什么(悬停的时候)?

网友B:
上下左右2米内算正常. 上下浮动可调试垂直感度. 建议先做一下IMU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左右2米内算正常. 上下浮动可调试垂直感度. 建议先做一下IMU校准.

这个感度是不是越高就 上下飘的就越厉害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有没QQ的  我想加你QQ请教

网友B:
不是的.感度过高会造成相应方向上抖动.过低会漂移. 需要慢慢调试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值.
您说的上下飘, 可以适当增加感度.  (23556027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感度过高会造成相应方向上抖动.过低会漂移. 需要慢慢调试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值.
您说的上下飘, 可 ...

好的 谢谢 已经加你Q了

网友:
我去试试,

网友C:
先用默认试一下,如果桨用久了可换两对新桨试试。还有我的一个精灵2要解锁预热5分钟左右升空悬停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默认试一下,如果桨用久了可换两对新桨试试。还有我的一个精灵2要解锁预热5分钟左右升空悬停才稳。

解锁应该是要等GPS 搜星完成后才稳的~

网友:
多飞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