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o船出轴角度和高度哪个更重要?

楼主(2014-06-27):
我看很多帖子船尾出轴高度是离船底5mm
问题是:打个比方
          假设离船底5mm  出轴角度10度
          或者离船底8mm  出轴角度为5度
          而离船底10mm   出轴角度为0度
  哪一种比较合理 更科学

网友:
通常先设定高速滑行时的升力面(具体指有几个滑行面触水、吃水面积、滑行角度等),然后尽可能减少桨轴的倾角,从而提高效率;
而某些船要有一定的倾角解决船头跳跃等问题。也有的船型需要一定的倾角辅助尾部离水。
桨位的设定我所知的有两种,一是桨轴心在动态的水线,另一种是设定桨毂下沿位于动态的水线。
应该说出轴角度和高度没有哪个更重要,都重要。同样的船每个人调整的方式不同,有的人要稳定,有的人极速,数据都会有差异。
个人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A(2014-11-29):
大神们我想问下,软轴设计,电机输出轴和老鼠尾轴架必须在一条同心线上吗?

网友:
出轴角度和出轴高度都是越小越好,出轴角大了,船速快了船就会点头甚至一跳一跳,单桨船如果出轴高度大了,反扭效果非常明显,方向、稳定都受影响。

具体要结合船的设计速度来确定,如果像真船不求速度,出轴角大点也无所谓,如果是竞速的,就要权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我想问下,软轴设计,电机输出轴和老鼠尾轴架必须在一条同心线上吗?

软轴不需要,和船前进方向一致就行,但要考虑动力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轴不需要,和船前进方向一致就行,但要考虑动力损失。

感谢。。。我刚入手的后期上图给老师们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轴不需要,和船前进方向一致就行,但要考虑动力损失。

軟軸損耗大好像說了很多年
但是有沒有人做過測試得出軟軸和硬軸的實質損耗嗎?? 期待有人發出測試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