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最新软体的地图问题

楼主(2014-06-27):
三星手机在地面站模式下无法自动下载地图一直白屏,我搜索了下没找到相关的帖子~

网友A:
请确认是否先连接了互联网的wifi读取地图。在读取过程中请用标准模式先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是否先连接了互联网的wifi读取地图。在读取过程中请用标准模式先读取。

确认是连接至互联网的,您指的标准模式是MODE处显示的GPS或姿态模式吗?会不会和安卓系统有关?

楼主:
截图,让精灵找到起飞点,再切互联网也是这个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截图,让精灵找到起飞点,再切互联网也是这个画面

您应该是用互联网读地图再连精灵,可以先放大地图可以读取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应该是用互联网读地图再连精灵,可以先放大地图可以读取快点。

我换了两个地点都是10M宽带,等了很久很久都无动于衷啊😱放大也没反应

楼主:
只有速度,指南针,图层,返回按钮可操作,其他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两个地点都是10M宽带,等了很久很久都无动于衷啊😱放大也没反应

我们实测也是用三星手机读取地图,或者您找其他手机测试一下看是否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实测也是用三星手机读取地图,或者您找其他手机测试一下看是否还有问题。

好的谢谢,只要不是安卓的BUG,我就再尝试其他方法

网友:
我的手机是三星NOTE3,刚开始也是白屏,打开软件放置半天后地图正常

网友B:
我的小米3移动版更新后,闪退。已经反映了淘宝大疆店技术售后,淘宝大疆店技术售后,已经上报大疆。感谢淘宝大疆店技术售后给我发了1.0.40版。急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3移动版更新后,闪退。已经反映了淘宝大疆店技术售后,淘宝大疆店技术售后,已经上报大疆。感谢 ...

我的是S4,几个问题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比如说GO3升级后连不上,要手机打开飞行模式后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截图,让精灵找到起飞点,再切互联网也是这个画面

点一下雷达上方的准星,我的note3在家里就是这么找到地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一下雷达上方的准星,我的note3在家里就是这么找到地图的。

刚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先让精灵定位

网友:
我的开始也是这样,白屏,但是在户外飞机有6个星以后会自动下图,然后就保存好了,下次就不用了,

网友:
把手机qps打开

网友:
建议大疆委托在各地的代理店就V+地面站使用搞一次用户培训活动?

网友:
如果是不重要地区的地图是不能放大的,放大就是空白。楼主试试缩小地图。

网友:
我的三星 NOTO2 也是白屏,地图下不了。

网友:
为何不像百度或高德那样,预先下载地图呢。

网友D:
是不是用了谷哥地图?天C刚屏蔽了所有谷哥服务,除了安卓手机,所有谷哥都用不了。

网友E:
安卓 GOOGLE 差不多一个月都不能用了,是不是DJI也是调用GOOGLE地图啊。

网友F:
请教安卓系统下的地面站软件在哪里下的

网友G:
地面站问题还是比较多,我的NOTE能显示地图,S4就不显示,NOTE显示的地图和实际飞机位置偏差也很大,大约相差有3、4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