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4G 模块熟悉的朋友,帮我看看!

楼主(2014-06-27):
对2.4G 模块熟悉的朋友,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
  图片是借用论坛模友们的!

红圈中的

红圈中的

红圈A处

红圈A处

网友A:
白色的是滤波器,其它的不懂

网友B:
呵呵,楼主真有兴致,还想知道线路板上的每一个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真有兴致,还想知道线路板上的每一个原件!

我也是被好奇心逼得!我控的2.4G模块坏了!就是这原件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的是滤波器,其它的不懂

网友:
白色的是低通滤波器  ,第二个应该是稳压管应该是5V,测下电压和管脚位置找一个替换就可以了,这个富斯的高频头?居然有这个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被好奇心逼得!我控的2.4G模块坏了!就是这原件是短路的!

高频电路中,有很多元件用测量电阻值基本上都是“短路”的,但不表明是坏的。

网友:
是的,滤波器测量万用表基本是测不出来

网友:
Fs控的高频头。这个白色的滤波器损坏几乎很小。

网友(2015-06-05):
主IC是我们公司代理的笙科的A7105的呢

网友(2016-02-15):
A7105是一个收发两用射频芯片,功能强大,使用一对A7105做收发不需另加放大电路,控制距离就可达到100米,
当然编写程序是要下点工夫的。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