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433和RLINK,推荐哪个?

楼主(2014-06-27):
ULINK=切糕。。。。。搞清楚。

网友:
他说的是 Rlink

楼主:
RLINK,写错了,更正下。

网友:
前段时间关注RLINK,最近出了大切糕,两者价位差不多,个人倾向于切糕,接收机便宜、指导相对完善。有用过的兄弟吗,说说优缺点,给大伙一个参考。谢谢!

网友:
用切糕的比较多~~~~~~~~~~~

网友:
我用的A控···

网友A(2014-07-27):
我是用切糕的,主要接收机便宜,最远5公里失控,天线771软天线40CM,打算再弄个大天线试试,rink不错,我身边另一个摩友同样用771飞10km无压力,心里要哭

网友:
他用的是rink,不是切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A433时候,你天线那里温度是不是很高,我的天线位置,温度高的可怕

买了这么久了 我还没装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切糕的,主要接收机便宜,最远5公里失控,天线771软天线40CM,打算再弄个大天线试试,rink不错,我身 ...

他是双接收,增益多一倍。你用最大功率发就5KM吗,是不是天线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双接收,增益多一倍。你用最大功率发就5KM吗,是不是天线不行?

天线771软天线40CM,我打算换个天线,但不知道换哪个?求推荐

网友:
433M频率容易被开关电源干扰。其实433距离度差不多的,只要飞机上没有干扰源,都随便飞20公里以上。

网友:
RLINK和A433都用过,感觉也不是那么很靠谱。
不求科技含量高,只求稳定。
切糕大家用的多,估计有它的优点,准备上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A433时候,你天线那里温度是不是很高,我的天线位置,温度高的可怕

检查下天线 感觉是天线匹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天线 感觉是天线匹配问题,

您说的很对  后来送回去检修了  原因的确是我买的版本太早了  天线不是很合适,但是ARKBIRD客服很给力 已经帮我解决了  A控真是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