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自旋时低头 求科普

楼主(2014-06-27):
帮朋友出套亚拓550e 一直没出掉 放着也是放着  拿出去飞飞 呵呵 航线 悬停都不错 动力超爽 就是高速自旋时飞机低头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三轴是3gx   舵机是原装的 求用过3gx的高手科普一下 应该调整哪里? 谢谢

网友:
可能是十字盘没调平,当然也有可能是飞机轴本身不平,可以把斜盘舵机的拉杆调整下,机头的两个拧松一圈试试

网友:
1楼说的应该能解决

网友:
照片不良重合,咋一看以为是双桨共轴玩具机

网友A:
悬停的时候低头吗?

楼主:
yamizd 鍙戣〃浜

楼主:
谢谢 抽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停的时候低头吗?

悬停时不低头 想试下自选翻 结果吓了一身冷汗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时不低头 想试下自选翻 结果吓了一身冷汗 呵呵

这个就真心搞不懂了,换个MB之类的吧。3GX我朋友也 是,吓尿了。

楼主:
刚才爬地上仔细观察 发现十字盘真的有点不平 前面稍微低点 现在调过来了 明天去外场试试   谢谢楼上的兄弟门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懂保养电池的人~~~

网友:
十字盘不平 和地面水平就好了

楼主:
刚才去飞了5块电池 哈哈 真的好了  谢谢 老师们指导

网友:
04年的模友 你才是老师

网友:
副翼和螺距通道插反了,会造成刚开始自旋低头,旋起来又恢复,不知道我回答的解决了你的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