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0副厂电。

楼主(2014-06-27):
某宝上的大厂电池,价格相对便宜。但外观计划和大小和正厂都很大差别。飞3D有一定风险。本人对电池作一个加工,增加稳定。飞航线7.5分钟。

楼主:
改后电池

网友:
X宝有  带盖子的副厂电池啊,比原装的稍微长一点点  用起来方便

网友A:
直接买带头的那种副厂电就行了,航线八分钟没问题。

网友B:
副厂的电一般都比较次,除了容量偏小外,还容易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带头的那种副厂电就行了,航线八分钟没问题。

带头38.我这种28.是国产名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厂的电一般都比较次,除了容量偏小外,还容易怀孕

雷朋鸟都是大厂。

楼主:
淘宝,雷 朋鸟 自己找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雷 朋鸟 自己找下。

卖眼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眼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