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 小小改動,銷尾大大改善

楼主(2014-06-27):
2毛錢美金一個的飄虫槳,就解決了翻過來甩尾的現象。而家本來放棄的977也可以翻得過癮。

4.5cm的反時針漿,好!

网友:
哪里有卖的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小四轴用的吧

网友:
用的就是这个,很棒!

网友:
听说6050的更好

网友A:
这个要改620空心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改620空心杯吧。。。

这尾桨一直在用,暴力3d尾巴锁的很好,但反应速度和原厂电机不匹配,迟钝,刹车软,在下现在用的是橘红色***桨稍加改动,连续钟摆尾巴妥妥的,***回舵准确有力

暴力锁尾,定位准确,尾舵急停刚硬有力

暴力锁尾,定位准确,尾舵急停刚硬有力

网友C:
这个桨好个毛。。。

以前玩MCPX,也有人说7*20尾电机配这个桨,尾巴锁得牢牢的,扯淡!

都不要上当,买了4个直接扔角落了。

谁买谁后悔!

网友D:
我买了,但要改电机的转动方向,所有放到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但要改电机的转动方向,所有放到一边了

不用改尾电机正負極的。

四軸浆有兩款, 順時針及逆時針,要用逆時針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尾桨一直在用,暴力3d尾巴锁的很好,但反应速度和原厂电机不匹配,迟钝,刹车软,在下现在用的是橘红色 ...

这不会是你削过的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会是你削过的浆吧?

是的,修改过才会有更好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桨好个毛。。。

以前玩MCPX,也有人说7*20尾电机配这个桨,尾巴锁得牢牢的,扯淡!

用是能用,只适合对锁尾没有特别要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