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6轴配置,大神请进

楼主(2014-06-27):
最近想玩玩6轴了,求大神指点新手配置,不要控1500左右配置,谢谢

网友A:
APM + GPS = 360
机架小6轴 = 160
电机1510 50 * 6 = 300
电调10A好盈 60 * 6 = 360
电池ZIPPY 2200mah 15C = 50
接收 100
共1330

然后再来点线啊,胶啊,轧带啊,1500搞定!

网友B:
米少就不要六轴啊。。。电机电调各六个都够你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 GPS = 360
机架小6轴 = 160
电机1510 50 * 6 = 300

我现在有一些工具,谢谢兄弟伙,能不能给个配件的名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少就不要六轴啊。。。电机电调各六个都够你受啊~

米还是有一些,不好浪费,粒粒皆辛苦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些工具,谢谢兄弟伙,能不能给个配件的名称?非常感谢

你要什么配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配件名称?

所有设备的名字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设备的名字哈,谢谢

都给你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PM + GPS = 360
机架小6轴 = 160
电机1510 50 * 6 = 300

电机1510换成朗宇A2212是不是好一点?都是50块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1510换成朗宇A2212是不是好一点?都是50块的样子

我说的配置就是我说的配置,你要优化随便咯。优化之前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