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一类的飞飞,天气温度高起来以后怎么办?

楼主(2014-06-27):
关于精灵一类的飞飞,天气温度高起来以后怎么办?还能飞吗?电机电调会不会受得了?谢谢指教

网友:
别人不知道 反正天热的话 我是一个起落就会关机歇10几分钟。

网友:
飞完休息一下就好了 !! 夏天还是要注意防高温的

网友:
给它喂麝香正气丸

网友:
至从给精灵喂了藿香正气丸。它呀!浑身都是气 这不。看都大热天的飞了10分钟,不废劲 一口气能飞5楼。

网友:
好吧  我前几天是试过   连着飞了7块电  手都麻了   小精灵基本无问题   感觉电机基本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您好。精灵的电机在常温下飞行不会有问题,连续飞行的话建议冷却几分钟,免得加速老化电机矽钢。另外,精灵1的电池也建议比平时飞行时间减少一点。

网友:
带上遮阳伞

楼主:
谢谢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机好像还真没有问题,dji 精灵2 vision+,但是控制板子会有问题,经常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好像还真没有问题,dji 精灵2 vision+,但是控制板子会有问题,经常温度过高。

是电调还是飞控?

网友:
这个让他喝喝藿香正气水哈哈哈